楼主(2009-01-23):
昨天接到设备的报修电话,操作者在电话里跟我描述了一下设备的状况。然后我问了一句,设备画面上有没有报警,报警写的是什么。结果他告诉我,他没有看。

由于现在的设备许多都是自动化的设备,而且设备上面都有触摸屏或文本显示器,一般设备的常见故障都会显示在上面。所以我认为相对的自动化设备的维修比较容易,能很快的确定故障原因。

下面我说一下我的一般维修思路:

1、看设备的画面或文本显示器上是否有报警信息,如果有,根据信息查找原因。

2、要熟悉设备的动作流程,一步一步的条件。比如说设备报警“未在原点”,这时就要知道设备的原点在哪里,看设备是否真的没有在原点。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原因查找。

3、要认识各种检测传感器。一般的自动设备,都是靠检测信号来发出对应的动作指令或是提示当前动作完成与否的。所以无论有无报警擦提示,一但设备无动作,先去查看各个位置的检测开关。

4、当确认检测信号无问题时,最后去查看执行装置或控制器件。

以上只是个人的比较粗浅的经验,希望能对刚刚入行的人有所帮助。同时也希望有经验的大师们给予批评指教。

网友A:
现代机械有屏或者显示器的,大都会做一些常见的故障状态的,一旦故障的出现都会显示出来。

网友A:
比如本图中,上次我曾把这个图发上来过,但是没有说明有些功能的说明,其实在这个界面里就有好多的故障显示状态。用兰色圈住的地方就是一个说明点,如果这些点没有到位,这就说明了这个地方有问题,非常简单的画面制作,故障点也是非常的明显,并且在系统里面有故障排除说明书。

网友B:
不错,故障可以通过文本显示但是不能太依赖这些

网友C:
见过出故障不显示的,编程的时候不可能所有的故障全能考虑到的。

楼主:
故障的提示只是根据检测传感器来的,所以有时还要根据这个往下分析的。
报警的好坏,也体现了做设备的能力水平了

网友D:
谢谢楼主,经验难得啊!报警只能反映出设备的基本故障,有好些故障还是报不准确,还需要自己好好检查!

网友E:
楼主根据自己的体会能写出了这些经验,对大家维修设备时有参考作用,但且不可死板的硬往上靠,具体情况还需要具体的分析。
对于大家讨论的报警问题,我觉得有时候报警是故障的结果,有时候是故障的原因。所以报警信息只是给出了故障的范围,具体还是要大家根据实际情况去分析处理。

网友F:
呵呵;关键是编程时有的根本不把这些编到HMI上;

网友A:
当然编程不可能把所有的故障都编进去的了。有些部位不可能准确装传感器,就象连轴器这些部件。要是连轴器松了,这咱情况就是不可能检测的了。一般有故障检测的地方都是常见的部位。
所以故障指示也不是万能。还是要看平时的经验了

网友G:
不错分享一下楼主的经验,不过我觉得报警信息只能反应出一些常见的故障,但是不会太具体。还有好多故障是反应不出来的,还是要现场分析的,还是有一些故障是偶有一次,以后又没有了呵呵,一时半会还查不出来的,呵呵

楼主:
凡事都是在摸索中进步的,我想航天飞机的报警系统应该会准确多了。因为他们是安全第一,所以在做时,所有可能的故障都会有检测的

网友H:
报警信息很重要,

网友I(2012-03-31):
像楼主说的故障都会在屏上显示,那不是维修就简单了,但是好像很多生产厂家的设备都没有这种功能啊。我厂就是一个列子,是技术达不到还是另有隐情呢。

网友J:
报警信息一般只能显示常见故障。有的故障涉及到工艺问题,设备厂也不清楚故障原因。如果连基本报警显示都没有那就跟设备生产厂家提要求啊。

网友K:
希望楼主继续加精、继续总结!

网友L(2016-04-14):
楼主经验很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