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3):
我处是一家供暖企业  昨晚两台富士P11S变频器同时出现OH1故障报警 (故障为散热器过热)且不能复位  两台变频器一台200KW 另一台55KW   经查200KW却有一风扇损坏 更换后 仍然无法复位  我将检测信号插子拔掉  仍然无效   当时现场温度在--17摄氏度  变频器已经不在有温度了 真诚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更换后风扇有没有转?

网友B:
使用接点输入端子(X1--X9)的功能,把其中一端子的功能设为8报警复位(RST),再RST和CM之间进行OFF--ON--OFF操作,看能不能复位。如果不行,可能就是风扇的测速线断了!

楼主:
顶楼      [方案]智能交通监控系统 奖 惩

ZCMY

 文章:10568 搜索本坛贴子
 搜索所有历史贴子
 历史积分:19080
 新积分:2901
 给他发消息 | 加入好友
 查看详细资料
 注册:2004-3-16

  我的工控博客(3)

更换后风扇有没有转?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三菱变频器、PLC、人机界面;编程电缆及特价PLC
电话:0576-
E-mail: zjzcmy@126.com     QQ:()

没有更换风扇 我只是把风扇撤了

楼主:
第2楼      [方案]基于紫金桥组态软件的污水排放监测系统... 奖 惩

大名小名

 文章:1391 搜索本坛贴子
 搜索所有历史贴子
 历史积分:101
 新积分:2261
 给他发消息 | 加入好友
 查看详细资料
 注册:2008-10-26

  博客尚未发表文章

使用接点输入端子(X1--X9)的功能,把其中一端子的功能设为8报警复位(RST),再RST和CM之间进行OFF--ON--OFF操作,看能不能复位。如果不行,可能就是风扇的测速线断了!

我的外部端子复位选的的、就是X6端子  短接后也不复位

网友C:
看看风扇电源切换连接器是否有问题,如果这个没连接好的话也会报OH1故障的。

网友D:
拔掉不行的话,可以断接试试.

网友E:
温度太低了、富士变频器的最低使用环境是零下10度。这样相对来说就过温了!

网友F:
看看冷却风扇有没有转,有转的可能是测温部分有问题吧.如果有好多台变频在一起工作的话有一台没用其他也会出现这样的报警.

网友G:
把变频器仔细清理(除尘)主要是控制板看看

网友H:
富士变频在故障处理上,是流程处理的给出,而不是间的罗列可能的原因,借助故障诊断可以判断个大概。另变频器确实要求在不低于-10摄氏度的环境温度下工作,如果顶楼未写错,实为-17摄氏度的话,可能也是原因。

网友I:
可能是检测的问题,拨掉还不行是很正常的,这个检测有个10K的电阻(各家不同),有的功能是常开,有的是常闭。那就给它导通就行了。再不行就是分析电路和问题了,仔细查。
有需要Q我:603037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