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3):
前几天,我们这里行车上S7-400一个系统里程序全丢失,开始由于系统跳电,送上后,运行3小时后,电就送不上,检查PROFIBUS和以太网通讯全没有,发现PLC系统组态和软件丢失,你们遇到过没有,大家分析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有时程序的丢失是莫名其妙的,估计你的程序就是系统跳电造成的丢失。
避免程序丢失的最好方法,就是养成勤备份的习惯。

网友B:
电池没电,或卡受损时,就有这种可能了

网友C:
重新上传后观测一段时间看一下;

网友D:
估计是卡坏了,重新换一张卡试试!

网友E:
把组态和程序上传一下再看看,若不行,就有可能是卡出了问题。不过最好向西门子中国代理反映一下你的问题,让他们解决一下。

网友F:
我还没见过这种现象,以后真的要注意一下了。如楼上所说请向西门子公司反应,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
硬件没有问题
重新上传组态和程序,没有问题,大讨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