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保护问题

楼主(2009-01-23):
输出负载是直流24V线圈,将PLC输出端与COM端用二极管连起来能保护输出触点吗?这样做会对PLC有影响吗?

网友A:
我看有的人就是这么做的,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不过我没这么做过。

网友B:
是的,起到保护接点的作用,这样做对PLC没有影响~~

网友C:
对于是否装续流二极管,我在一些资料上看了,对于这种方式还有一定的争议。
我有空了找一找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看有的人就是这么做的,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不过我没这么做过。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是很少这么做的,不过我在早期国外的控制系统中看到过有这么做的。应该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E:
以前见老外的设备都是并起来了,并且输入也并了。好像没有串的。

网友F:
继电器输出的PLC对应的保护线路;

网友G:
这样可以给感性负载一个放电的回路,防止烧坏PLC的结点。但是一定要注意极性!!!

网友H:
只要不接反,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不会对PLC造成影响的
现在好多PLC内部已经做了这个功能,就不需要再加了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二极管与感性负载并联好还是与COM端相连好呢?

网友G:
当然与感性负载并联了

网友I:
晶体管输出的内部都有,没有的和感性负载并联好。

网友J:
有点用处的!

网友K:
还是并联好!!主要作用是吸附在线圈断电时产生过电压,防止浪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