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问题

楼主(2009-01-23):
老婆今天洗衣服的时候,洗衣机突然出现咔咔的声音,并且在脱水方式下不出水,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家的洗衣机是全自动的,才买了不到两年,大家来帮我分析一下可能是哪些原因?

网友A:
全自动的话你就只能找维修部了,双缸的还能修一下。呵呵
楼下有修过的说说

网友B:
放水电磁阀坏了

楼主:
但是洗涤方式后可以放水啊,放水阀没有坏。

网友C:
你关机后重启还是这样吗?脱水方式下放水电磁阀也应该是打开的,感觉是控制器出了问题!

楼主:
我把洗衣机按停止按钮后,出现“E3”报警代码,我不知道代表什么故障,说明书找不到了。我现在在网上也查不到这种牌子的洗衣机--小孔雀洗衣机。

网友D:
脱水牵引电机故障

楼主:
我怀疑是不是电机传动部分有问题了,所以才有咔咔的声音,我决定明天把它拆掉看看。
谢谢各位!

网友E:
这种还是找维修部吧;2年还在保修期内;
上次我家日立的也是只能洗不能脱水,后来维修的人打开,里面的电缆全被老鼠咬断了;

网友D:
检查一下是否悬挂洗衣桶的内筒轴承问题,卡

网友F:
洗涤方式后能排水,说明问题不在排水阀。可能是程序控制部分工作异常或离合器系统有故障。

网友G:
听听声,看是不是脱水情况下水筒还在转,如果是这样,就是排水的电磁阀坏了

网友H:
刹车片断掉了吧

网友I:
可能是排水电磁阀出了问题,自己换一个就几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