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3):
我们单位使用的高频加热设备现在出现一个故障现象为:阳极电压升至6000v左右时加热线圈就会出现打火现象,请教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超音频电源么?

检查高频电容组

网友B:
可能是加热线圈加工不良或者是电路调整不当??

网友C:
这么高的电压的我没用过,不知道你的频率是多少
检查一水冷系统有没有问题

楼主:
到处看看老师真是到处看看阿
到处看看老师又在这见面了~!工作线圈应该没有问题,其他设备也是使用这种线圈,对于您说的电路问题还请您指教~!

楼主:
回lixiaobai老师
设备频率是2.5MHZ,水路冷却应该没问题,因为我在工作线圈冷却水回水上加了一个流量继电器。今天我又试了一下,感觉负载有些过重(振荡管阳极电流高),但是阳极电流过高会不会引起打火呢?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
还有一点
这个电路是一个自激振荡电路,如果反馈信号有虚接,或者工作线圈的地线有虚接,会不会造成打火现象?

网友B:
工作线圈的地线不良可能会产生打火现象!阻抗匹配不良也会产生打火现象!

楼主:
再次向各位老师请教,工作线圈上为什么要接地线呢?

网友D:
适当降低阳极电压。。。就不会打火了。

楼主:
wenhaodong12 老师,由于功率原因电压是不能降的。再说其它设备同电压下并没有出现打火现象

网友E:
检查一下加热线圈的绝缘层有没有损坏,特别是打火的部位,看对哪个地方打火。

必要的时候对加热线圈搞搞除尘维护。

楼主:
线圈是单匝线圈没有绝缘层,打火部位是线圈两极之间的缝隙。线圈肯定不脏的,因为每一炉我妹都会对线圈进行打磨抛光的。现在我就是对加热线圈上的地线功能不太明白,请老师们赐教~!

网友D:
请问楼主。你们设备是不是用来出钢管的吗?  有条件发张设备图片

网友D:
1:必要时给感应器做一下绝缘试试!
2:
        若单是感应器打火,应该分析一下感应器先后是不是有变化,是不是有尖刺,带钢有没有毛边!
3:

网友D:
加了一个流量继电器可能会影响水流量!

楼主:
我们的设备是区熔单晶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