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4):
请问步进电机消磁了如何补磁,

网友A:
拆开电机,拿着有磁铁的部分,去工厂充磁

网友B:
目前步进电机大都采用了稀土材料的高强磁体,一般无法自己充磁,因为条件非常严格,强度/方向/密度都无法从量上保证,另外充磁过程是一个高机械强度的冲击过程,一般无法作好固定措施,......总之,别浪费时间

楼主:
哪请问请问步进电机消磁了怎么办,系统显示力矩过载,不知道什么问题,疑为消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