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插座烧掉了

楼主(2009-01-24):
今天上午洗澡的时候浴霸和电热水器同时开着,刚要洗完的时候突然家里没电了,并且闻到了烧焦的味道,后来一检查发现进屋总断路器跳掉了(40A的),烧掉的浴霸和电热水器共用的开关,电热水是2KW的,浴霸是550W的,但是单独配给浴霸和电热水器的小断路器(16A)却没有跳掉,这是怎么回事呢?按说应该是小断路器调啊。

网友A:
如果你同时还有其它的大功率电器在用的话,40A总断路器先断掉是有可能的;

网友B:
开关的灵敏度不准确而已,常见

插座换成16A 以上的品牌插座,比如 TCL     松本电工   等等

网友C:
10A的插座最多可带2.2KW的负荷,你的2KW+550W已经超过了,如果线大于2.5的话,可以考虑换成16A的插座.

网友D:
应该是你还是别的用电器在使用,不在这个开关下面。比如说电视机,现在的功率也不小啊

网友E:
正常是不应该烧的.是不是线没有压紧啊.烧的开关上下线的绝缘皮有没有变色或糊了.

网友F:
开关质量问题

网友A:
呵呵;如果没有其它大功率电器在用的话才能说明是这个小断路器的问题;

网友G:
我想这种烧坏,应该不会是空开小的问题。个人认为是接触不好,打火造成的。我家的也经常这样。

网友H:
看看接线是不是不好!

网友I:
呵 插座与线之间的电阻有点大

网友J:
越级跳闸没什么奇怪的,不是每个开关都能处在我们想象的理想状态,很多小开关的保护机构都没有大开关好.有时出线端都起火了它都没反映

网友K:
估计16A小断路器已经粘连了,所以它没有跳.

网友L:
1检查插头是否松,造成打火
2买个打一些的插座16A的(最好是牌子货,别怕费钱)
3检查一下别的电器是否受到影响(比如冰箱、空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