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4):
螺杆丝杠要是程序有误,会把机械手撞坏吗?怎么没有行程保护呢?

网友A:
如果没有限位开关,程序出错,肯定会撞机的了。

网友B:
行程保护有几种,一种是在设备上安装限位开关,接线到伺服驱动器上,这种是硬保护。
还有一种就是PLC软件里设置的软限位

网友C:
呵呵;
软件的保护并不是100%安全,最好外部加上硬件保护;

网友D:
我用过两种,一种是将极限信号分给PLC内部做程序停止用,一个是直接接给伺服的EMG信号里面,第二种是在软限位里面做,位控模块可以设软限位功能!千万不要只在PLC里面控制伺服停止!

网友E(2009-02-28):
引用 网友C:
呵呵;
软件的保护并不是100%安全,最好外部加上硬件保护;
硬件的保护是100%?别的不说限位开关不坏?又有几个人每次开机挨个限位开关测试是否失效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