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饭锅维修心得

楼主(2009-01-25):
今天我们的电饭锅的电源的插头突然坏了,老婆说你过来看一下,我心里想咱就是干这个的,不能难住我。我过来一看,可能是由于没插好,有点打火。就拔下来用力插了一下。又接上电,吃啦一声,还冒了一股烟,结果电源的接线柱都没了,跟电焊似的。真吓人,于是打开修了一下,把线直接接上去了。
个人感觉这种接触式的不适合电饭锅这种功率较大的设备,应该改进一下。大家说说如何改一下好。

网友A:
电饭锅的价格从40元到400元都有,要买质量好的

价格低的质量不敢保证

楼主:
个人认为这种通用的电源插座,比如电脑上的还可能不是经常插拔,如果是经常要插拔的, 如豆浆机上的,这种方式真的不太安全。

网友B:
电饭锅应该还不算大功率吧,可能是你家的插座或插头质量不好有。
接解可靠,几百瓦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可以把插座去掉,换一个小型的断路器,电流要选合适的,安全可靠,还方便,不信你试试.

网友D:
买个好点的!
呵呵!我家也坏了几个了!

楼主:
楼上几位,我说的是虬饭锅这边的三头插头,不是插板这头。

网友E:
这个问题确实很令人头疼,我也遇到过,有时候用的时间长一点经常会过热,但是如果直接把线给焊到锅上感觉就有点不太方便了

网友F:
插头不要经常拔啊。经常拔就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