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6):
这几天公司要求看两本管理方面的书,还要写读后感,我脑袋都疼死了,就说一个简单实用的吧。

我刚开始接触气用电磁阀时,不知道“先导”是什么意思,问了厂家,也没有听明白。有一次,单位的另一个同事装了一组电磁阀,由于他用的气压非常小,就把压缩空气的压力调到0.2MPa以下。他不懂什么是先导电磁阀,也不去弄清楚,就随便买了装上。结果一通电,电磁阀不动作,气路也就不通了。我听说了,到现场看了看,对应书上的说明,才恍然大悟。原来,所谓的“先导”,就是说电磁阀在通电动作时,阀的前后要有一定的压差。阀芯的动作,是靠气推动的,不单是靠电磁线圈。

与先导式电磁阀对应的是直动式的,两者的主要区别就是前者在使阀动作时,要有最小的气体压力,而后者不需要,阀芯的动作完全是电磁线圈产生的。这就造成前者的电磁线圈可以很小,寿命长,后者的线圈相对较大,发热量多,寿命短一些。

网友A:
好像这种先导电磁阀在气路中用的比较多,我以前也没太注意,今天跟楼主学习了。谢谢,建议加精。

网友B:
先导电磁阀是“以小博大”、“四两拨千斤”的控制方法。“先导”是用低压推动小阀门,由小阀门再去打开压力更高的“大阀门”(活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导电磁阀是“以小博大”、“四两拨千斤”的控制方法。“先导”是用低压推动小阀门,由小阀门再去打开压力更高的“大阀门”(活杆)。

好像小阀门是靠电磁铁打开的,大阀门是靠气压打开的了

网友C:
学习了。原来还有这样的。上次偶拆了个电磁阀,和以前的不一样。原来就是这种。

网友D:
自动化机械使用的气动电磁阀,基本上都是先导式的。直动式的线圈很大

网友A:
个人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设备就是用在11公斤的气路上,不过没见过直接开启式的阀,不知线圈地有多大.见过防爆的的电磁阀,线圈有10CM*10CM*10CM这么大.

网友E:
施耐德空压机上也有

网友F:
是你说的意恩吗,
我想问一下,电磁阀气管除主管外,还有辅助管专门供电磁阀动力用的。这个叫什么电磁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你说的意恩吗,
我想问一下,电磁阀气管除主管外,还有辅助管专门供电磁阀动力用的。这个叫什么电磁阀呢
如果是电磁阀,就是先导的啊
再有可能只是气动阀,无电磁线圈的

网友B:
由电磁线圈打开的那个小阀门叫"先导头"它的小量气体去推动活杆执行动作.整个总体就是"先导式电磁阀".

网友G:
长见识了

网友H:
原来是这样。以前一直不知道!!!

网友I:
不看不知道,一看有学习了一点知识,谢谢搂住分享

网友J(2012-03-31):
怎样从外观上判断他是不是先导电磁阀谢谢

网友K:
五门现在经常用这种先导式电磁阀  气密性好  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