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6):
请教:三菱PLC的MC指令,如MC  N0  M0,在梯形图中可以输入,可N0的开始端如何标记上呢?

网友A:
自动加上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可我的程序里,输入了MC N0 M0后,在左侧没有出现断点N0 M0,不知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如果是低版本或是仿真软件,可以把光标移到左边空白处键入"N0"等标记.

网友C:
FXGP_WIN-C内可以直接显示出来。
如上图;

网友D:
你在仿真的时候就会看到了,编程环境里看不到的

楼主:
谢谢!看来我得下一个调试工具!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可我的程序里,输入了MC N0 M0后,在左侧没有出现断点N0 M0,不知会是什么情况?

改成“读出模式”就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