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6):
记得以前WU发过一个主题贴,是说报价方面的,电气的报价我想大家都比较清楚。机械上的报 价如果是你公司生产的设备,还是比较好报价的,主要是你自己掌握一下你的利润就好了。但是如果是你不了解的工艺各工程项目你是如何报价的呢?

网友A:
你说的是生产线上的设备啊,如果不了解工艺,设备应该是无法做出来的吧

网友B:
如果你不了解,这是报不了价的
工程师不好做,一台机器方案出后,有什么零件,机器有多大,这些都是心里有个大概的。
如果是机电一体设计的,这个好说。如果仅搞电或机械,这就要分开报上来了。一般报价机械报价都是按零件的成品价来报。电器的成本好做。然后加上设计费,安装调试费。以上这些都是设计工程师的事情。最后由老板报给客户,利润要多少是老板的事,当然你是老板,更好说了,自己看着办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个人认为机械的东东我不会报价.如一人简单的螺旋,是什么样子我是知道的,不过不知要用多少钢材和多少人工.呵呵,WU工有空给举个例子

网友C:
我觉得应该分开报,但是电气应遵从机械的设计,设备多大,需要选什么样的电机?功率多少?线多长?变频器、直流调速、伺服、传感器选型等。

网友D:
^_^一般俺是按材料单报价的,做出方案来才有材料单、根据材料单进行询价,然后才可以给客户报价呀^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