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6):
各位:
   我想每位工控朋友所在的公司可能都有一些原装进口的老外的设备吧?
对于老外的设备我个人认为在性能和质量上还是比国产 的同类产品强一些的,不过价格上也是不扉。一旦选 择了进口的设备,相应的技术服务也是很贵的,相应的备件更是高。
如果自己地动手维修的话,一是要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二是厂家也不允许这样做。
相应的配件如果改为国产的话,老外也不管了。呵呵
大家对这种情况是如何处理的?
有经验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楼主:
我们公司的是进口的螺杆机,想配件国产化,不过如果这样的话,供应商将不提供产品的保障和相关的帮障处理。再说我们也不具备这样的水平。

网友A:
我们公司还真没有老外的设备
我想如果每一个件都能弄懂了,那时换哪的配件就都无所谓了

网友B:
不要钻这个空子;
这种贴发贴时请选择求助类;

网友C:
能带换的就好啦

不能代换就想办法代换,实在不行没办法

楼主:
问题的关健在于,换了国产的配件后,谁敢确定产品的可替换性是否可靠?
会不会造成设备的损坏?

网友D:
那已经超出了我们使用单位的范畴,应该是科研或设备厂家的事了.

网友E:
老外的东西在他提供备件(价格不菲)时尽量熟悉设备、熟悉工艺,提高维修技术。当老外停止供应时就把它彻底改掉。
我接触的日本神户制钢所生产的双模轮胎硫化机,12张零号图纸的电气原理图(不包括其他图纸,也没有接线图)200多个继电器和机械凸轮系统、机械三针记录仪系统.......由于备件用完,机器处于半停产状态,我用一套三菱F1(后来几台用C200H)彻底改掉了。只靠I/O指示灯就能顺利维修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如果是电气的话,了解好工艺还是好处理的。我所说的是机械零部件,和润滑油国产化的问题。有空再上来说说,谢谢

网友F:
如果说是机械问题就另当别论了,齿轮、万向联轴器、轴承、支架它们的强度、硬度、延展性等都不一样,你没法换。至于润滑油国产化,到是没啥问题,我对国产化工有信心。

网友G:
俺没大接触过进口设备,最近一次维修一个沥青设备也是在2年前的时候了,是日本成套进口的。

由于时间比较长了,那套设备现在在国内已经算是比较落后的了^_^上面的用的全是一些模拟量控制,修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H:
大多是国内没有替代品
所以维修就是修改它的设备,使之适应国内的环境
电气维修就简单多了

楼主:
不过我们的设备是24小时基本不间段工作的,停机的话损失较大。所以国产化真的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H:
这种设备应该有年终检修的啊!

网友I:
这个问题一般还是找老外啦
关键你们领导的意思是什么
让不让你放手干 你自己对机器掌握的程度有多大

网友E:
我说的改造,就是先把电气部分先改掉.在改电气(停产检修)的同时,也会对机械进行大修并测绘机械部分.由于我们用设备的单位一般不生产设备,所以与研究所和国内设备厂合作,现在能买到的都是国产的啦,而我做的电气部分和程序基本上都普及了,并且超过了进口机的指标.开销只是当时进口的零头.

楼主:
楼主说的还是比较有道理的,学习一下。先改电气,机械的慢慢来。

网友H:
电气容易机械就复杂多了
间隙配合的不好都会影响使用

网友J:
我公司的设备是德国的,现在的维修费真的是头大

网友K:
看情况而定,比如上级领导的态度,老板的意图,生产的实际情况,自私一点,领导或老板批准修就修,如需自己拿主意,就看生产了,有时停产带来的损失,早都把设备买回来了,道理给领导讲清楚,总之,得到说话算数的人的批准,不是有一句话叫“早请示,晚汇报”吗

楼主:
星际旅行者,还是你有经验呀,的确是这样,有时是干的多错的多。
又要省钱又要质量好,本来就不能兼得。呵呵

网友L:
有些设备还是自己不修为好,我记得05年有一台冲床坏了,请厂方来修,报价9W美金。
我还真不敢动手,宁可显示自己的无能,也不要显示自己的愚蠢了。

楼主:
"我记得05年有一台冲床坏了,请厂方来修,报价9W美金"
请问WU工,买一台新要要多少钱呀?维修这么贵?

网友M:
我们公司用的大多是全进口设备,一条生产线的价格1千多万欧元,用了5年,维护都是自己进行,有的把原来电控柜废掉,重新自己做。有的电器国内有代理,直接购买更换。机械设备也是如此,有一台我们全部国产化。其它如标准件世界各大公司国内也有代理,都可以买到,一般不需厂家来人维护。

网友N:
老外的设备,关键件一定还要选择老外的,按照原来的部件型号采购,非关键性的部件可以国产化,我们的设备十来个亿RMB,我们就是这样维护的!一定要注意平时的巡检!

楼主:
”用了5年,维护都是自己进行,有的把原来电控柜废掉“老外的东东用10年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你们哪真有敢改呀呵呵

网友M:
我接触的玻璃行业,国内很多厂家在大修时都把国外的设备的电器废掉,自己重新设计制作,这样价格下降很多,维护保养也简单。我个人觉得国外有时电控系统搞的人为复杂化。

网友O(2013-05-16):
我们厂基本上是老外的设备,修起来相当复杂。PLC、系统等大部分是德语,程序写了一大推,复杂的不知道怎么看,只能出了问题,临时解决了。

网友O:
电气系统复杂到有时候不可理喻,不知道老外自己修床子是不是也是很难弄?

网友P:
进口设备故障率极低,一旦坏了就很难弄,大多数配件国产的根本不能替换,再贵也要买他的。上次厂里一台3kw的伺服电机坏了,国内没代理商,从日本寄过来2万5千港币,他奶奶的,小日本太狠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一般还是找老外啦
关键你们领导的意思是什么
让不让你放手干 你自己对机器掌握的程度有多大
表示赞同。没有把握千万不要改。否则。。。大家都懂得。有过教训。

网友R(2013-08-14):
最好是要请示,否则弄不好就完蛋了

网友S:
嗯,就是啊,我们这德国的机器配件也是很贵,一个传感器四五千,一台设备一个电子管他妈的就两万了

网友T:
现在老外的设备确实有难度,特别是自动化程度高的设备,我们公司就有一台意大利进口的灌装设备,控制系统全是西门子的,PLC用的是最新的S7-300系列的,而人机介面用的确是早已不有的OP7系列的,最不好搞的是那些伺服系统,用的是博士的,全用的PROBUS通信的,而且这几个东东国内还买不到!由于设备是成套的,坏掉一个元件(带通信的那种,有很多参数要设定,要不你就搞个新的装上也不能用),整个设备都没法用!还有一些设备,他上面还有程序,我换过一个通信卡,怎么调都不对,后来人家来了,就是里面还有程序,重新上传程序就好了!

老外的设备,特别是自动程度高的那种,还是多听听人家的意见好!听说有的设备都装GPS定位了,随时可以锁机的!

网友U:
改设备,往难里说复杂去了。往简单里说,机械部分无非是加工精度问题,电气自动化部分无非是能否完成工艺要求的控制及动作。以多年进口设备国产化的经验来看,最重要的是要求很清楚的掌握该设备的工艺,当然,改设备开始的时候弯路必走无疑,但最终对于技术团队来说是利大于弊的,特别是比较新兴和高端的行业。为什么很多进口设备越来越便宜?就是因为他们的技术不再是具有垄断地位

网友S:
我们这也有伺服是博士的,PLC也是博士的

网友V:
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关键就是人的技术水平,就是原装国外进口跟国内组装的却别
我原来在电子厂上班就有这么个情况,机修工把绕线机的模子拆了,然后死活装不上,换人也还是装不上,后来没办法请的日本工程师过来的,人家装好后说了,你们不要拆,拆了装不上的。当时旁边听了这话,真是让人情何以堪呐。

网友W:
引用 网友L:
有些设备还是自己不修为好,我记得05年有一台冲床坏了,请厂方来修,报价9W美金。
我还真不敢动手,宁可显示自己的无能,也不要显示自己的愚蠢了。
我们这也是这样,修好无功,修不好就有罪!再说有的领导愿意花大价钱请老外 那样它好像特有成就感!

网友X(2013-10-02):
还是量力而行,老外能搞的你不要搞,因为你搞好了也白搭.老外不能搞的你才要搞,反正死马当活马医,搞砸了也没事,搞好了是你的本事。哈哈本人一点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