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是什吗意思?

楼主(2009-01-26):
宏如何理解?

网友A:
word中好像是个小程序,能记住你的步骤,自动完成相同的任务

网友B:
就好像是一系列的动作被录制了下来,以后在重复时,可以重复播放一样

网友C:
所有你想同时完成的事情都可以让宏来一次完成,并且所有会不断重复的命令(比如说话或其他动作)都可以事先宏里面定义好 .

网友D:
通俗的讲,就是把经常用的程序或指令打包,在程序中需要时可以调用,一是方面编程,另外也减小内存的需求;

网友E:
^_^就是批处理吧^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