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9-01-26):
我用诺基亚2626,有一块1110的电池,用手机的充电器不能给1110的那快电池充电,用万能充就行。
所以我认为这是手机上的电路问题,大家都是行家,给我讲讲如何

网友A:
好像 是你的充电器有问题了吧?
你换一个原装的跟你的一样的试试,你就知道是哪个有问题了。

网友B:
手机电池内有一块集成电路,它的作用有

鉴别电压:电压高时向手机发出信号,并停止充电,电压低时停止电流输出

手机电池型号鉴别:

正负极鉴别;

【有些电池没有了这些功能】

网友C:
有备用电池试一下,手机充电器的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D:
照你的说法,不是手机充电器坏了,就是接触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照你的说法,不是手机充电器坏了,就是接触不好啊
绝对没问题的!肯定是nokia故意设置的!防止用户使用别的电池!

网友C:
看一下两个电池的正负极位置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E:
是手机内部冲电电路的问题,我也有一只1110的手机,插上电源,显示未能充电,后换个手机主板,就好了.换下的主板,没维修价值,所以放一边了.

网友B:
没办法就用万能充吧,

其实多一个充电器是很方便的,我做售后服务的时候,经常因为忘记带充电器,而在外地买万能充,现在都有好几个了,好处就是万能充,什么牌子的手机也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就用万能充吧,

其实多一个充电器是很方便的,我做售后服务的时候,经常因为忘记带充电器,而在外地买万能充,现在都有好几个了,好处就是万能充,什么牌子的手机也不怕
万能充导致电池爆炸,刚上完中央台!~

网友F:
^_^我估计也是手机的问题,这样可以防止随便乱换电池。

网友G:
用万能冲吧,犯不上为证明是手机还是充电器的毛病,去花100多块买个新充电器。

网友H:
仔细查了一下 确实这样
谢谢10L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仔细查了一下 确实这样
谢谢10L
想不到我就是10楼啊

网友I:
昨天去修手机了,她们说数据库摔坏了,换一个60元,我答应修了

网友J(2009-03-24):
你换原装充电器试一下,外你把电池两个极短路一下.切忌..短路一下就行.不要长时间短路

网友K:
不是大问题,看看你的两块电板的充电电压是否一样,就知道了啊!

网友L:
最好还是用原厂的
一些万能充根本没有技术保证

网友M:
万能充不好用,充过量的电,手机用时会开不起来,必须放电之后才能用,我估计是手机中有检测电压的模块来控制手机的启动。所以我认为你的充电器可能有点问题,可能是输出电压过高。

网友N(2012-12-04):
引用 网友C:
有备用电池试一下,手机充电器的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O:
万能充真是能把电池充爆?以前还真没注意,看来是得多加小心了

楼主:
我很少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