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6):
Siemens S7400的PID和TELEPERM -M DCS 的PID在控制上有区别吗? 1986年 林德10000制氧机调节板式中部温度六组氧蝶阀调节调节跟踪不上 !从新更换系统为S7400的FB41 PID原来的PID参数就不好用了????有搞林德10000制氧机的吗?给一下调节板式中部温度六组氧蝶阀调节PID参数也行!!!!!谢啦!!!!

网友A:
请将调节的结果曲线给我们,可以分析你的参数是什么问题.
不同的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造成最少运算周期不同,首先应保证运算和采样周期相同,然后才有参数可比性.

网友A:
联系QQ:3940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