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7):
我在6KV高压起动柜内安装一个FX系列的PLC编程器,主要控制各控制线路,但不知为什么有时程序丢失情况,我更换PLC还是出现这情况..听说是干扰会有这情况,用隔离变压器和接地能解决这问题.请教大家帮忙一下.

网友A:
这种在高压柜内安装PLC的情况,以前没见过。就是380V的好像也没很少有这样安装的,建议你单独安装在一个专用的配电柜内。

网友B:
干扰会有这情况;
可以采取防干扰措施或给PLC加一个ROM存储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干扰会有这情况;
可以采取防干扰措施或给PLC加一个ROM存储器;
屏蔽算防干扰措施?

网友D:
照说应该是干扰的问题了
可能是电源干扰,屏蔽应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把PLC装在单独的柜子中比较好,还要放的稍远一些

网友E:
应该是电源对plc有干扰,解决的方法是:plc与启动柜分开,并保证plc的接地良好(>2.5mm),plc电源最好采用电压波动较小、带屏蔽的隔离变压器,采用双绞线,保证plc的安装环境(温度、湿度符合要求,无腐蚀性、可燃性、尘埃),不能装在震动、冲击大的场所;布线时注意和动力线分开敷设,做好屏蔽、保证间距,考虑接触器加装RC拟制器,防止输入/输出线引入干扰,.............

网友B:
PLC可靠接地;
PLC的供电电源前加滤波器或隔离变压器;
或换成DC24V供电的PLC;

另外有的PLC有EPROM型的存储器,烧录后装在PLC上,一般的干扰等是不会把EPROM的内容给搞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