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度问题!

楼主(2009-01-27):
我想问高手一个问题啊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电磁线圈 由骨架 铁芯组成 铁芯插到骨架的中心位置 我想问的是 有什么缠绕的方法让电磁线圈的电流小 磁力大 并且发热小呢 希望这个问题有人能回答!!!!

网友A:
楼主所说的这种现象,个人感觉好像不能实现。呵呵
有专业的人士上来说说

网友B:
切片薄些,防止涡流,发热就会小

网友C:
别笑啊,想的是:
一个线圈少绕,一个线圈多绕,用电磁感应原理?但一秒钟得通断电达多少次才行呢?还有,通断电用什么来控制呢?

网友D:
增加线圈匝数,提高输入电压。

网友E:
建议做直流电磁铁,可以用圆钢车制,中间是一个圆柱,

线圈骨架是圆的,自制,漆包线用0.5左右的缠满,然后试验用多少伏的电压能打到你要求的吸力并且发热程度能忍耐

网友F:
根据公式来看,只有减少漏磁,那就是在导磁路上多下功夫了

网友G:
《电工学》里有详细的计算公式,按公式设计然后调试。与其他经验公式的方案做个比较。

楼主:
我做的线圈需要一个机架来做支撑架 不知道固定电磁线圈的材料用什么好 听别人说有什么导电性 导磁性等等 我想用纯铁做底座 就怕纯铁软 到时候变形

楼主:
我做的线圈需要一个机架来做支撑架 不知道固定电磁线圈的材料用什么好 听别人说有什么导电性 导磁性等等 我想用纯铁做底座 就怕纯铁软 到时候变形
 还有一个问题 我的铁心是T形的 顶端的厚度能影响线圈的性能么 还有顶端直径能影响性能吗

网友H:
"一个线圈少绕,一个线圈多绕"楼主想做什么?变压器吗?

网友I:
楼主不考虑磁力多少吗?
正常的发热是不影响电磁铁的

网友J:
我也想知道啊,学习一下。以前缠电机时没好好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