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7):
主控室的负责人(工段长)主要负责什么?是否一定是DCS工程师?

网友A:
个人认为只有明白工艺的话,就好了,电气的话你明白一些就行了,机械上也最好也要明白一些。

网友B:
工艺要清楚!
因为你要根据生产的变化,多设备之类的调节!
还有电气就不用了,到时候直接找电气的,当然懂更好了!

网友C(2009-03-06):
主控室的负责人当然是工艺的了,如果涉及到系统维护的话就是仪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