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8):
在西门子网站下载的软件,但是在安装的时候有警告,不知道什么意思,谁能给我解决一下???

网友A:
我也装不了,有人说得在C盘才能安装的

网友B:
你选择的安装语言不是英文的;

网友C:
楼主安装的是什么软件?
说清楚一点,大家也好装一下,试试是不是可行呀?不然不好帮忙呵呵

网友D:
是用5种语言分别告诉你在安装前要重新启动windows

网友E:
你在默认路径下安装看看!
还有!有可能是你系统问题!
你要进注册表删除点东西!
你的系统是不是GOST系统!
很多时候出要重新启动,但是启动了还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F:
不知你用的什么操作系统,是不是缺少系统补丁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听说这个软件不能装在中文OS里.
你可以试试: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的值“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或:
在控制面板的区域里把默认的语言改成英文,如果修改成功会提示你重起电脑,还有就是你的安装路经中不能带有中文,你这个提示应该是安装文件的路径有问题。

应该说不是安装路陉,是指原安装文件是在中文路陉里,当然解决方法是非常正确的.

网友I:
把安装程序复制到英文文件夹下就可安装

网友J:
不是中文版的

楼主:
我用的就是GOST系统,我安装的是西门子STPE7PLC编程软件。可是我以前安装的一个GOST系统就能安装。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K:
你该语言了吗?

网友L:
先用光盘安装啊。应该可以啊说的是缺少路径

楼主:
怎么该语言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