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8):
主控室工段长主要负责什么?光是懂工艺就行了?还是必须学会组态等内容?如果组态也会的话,那么在DCS系统正常运行时能否改变组态内容?

网友A:
我们这的工段长只要懂工艺就行,会DCS的基本操作,能看懂显示的工艺参数,组态编程归专门的工程师管

网友B:
主要是工艺要清楚!对于操作也要知道!
最好是能解决问题!

网友C:
个人认为主要是工艺和操作,至于维修和修改应该由专业的人员来做,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能力当然更好。

网友D:
应该会操作就可以的吧
主要是用来监控的,要熟悉相应的工艺流程,当然会的多就更好了

网友E:
我们公司也一样,必须要熟悉工艺和操作。其余的一般不会接触的到,当然如果可以学一点的话还是对你有帮助的

网友F:
不仅是电操作要懂,还有机械的问题也要会,不然机电准会打架

网友G:
只要懂工艺就行,会DCS的基本操作,能看懂显示的工艺参数,组态编程归专门的工程师管。要不要程序员干什么呀。

网友H:
懂工艺是必须的,对于一些参数的修改设定也要掌握,至于修改程序,编程的如果喜欢可以学学,毕竟多懂比少懂好

网友I:
工艺和操作,出了什么问题,能判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