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8):
发本贴的目的就是要说明搞电的人必须要明白设备、设备工作过程及零件组成。
我们用的设备中有一个三柱塞的高压水泵,通过流量计来计量出水量,故障现象是流量无显示,我就查流量计是不是有输出,结果是有输出,再查PLC的程序是不是读得到,结果也能读到,一工作就是没有流量(工作时系统内有压力,并较大,由工作产生的),直接排到无压的管道中,流量正常。我确定了不是电气的故障,那机械上是什么问题呢?
经过分析,原因是进出口的阀,长时间工作研了,关闭不严造成的。
象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真是学无止境呀。

网友A:
呵呵,准确的说,搞维修的要都明白一些的
单纯搞电的,尤其是搞电子电路的,懂得机械的很少了

网友B:
液压系统与气压系统最大的差别是液体不能压缩没弹性.而气体是能压缩而且有弹性.所以液压系统只要有一点泄露压力就会急剧下降,而气压系统稍微一点泄露可由压缩气体的弹性来弥补,不至于急剧降压.

楼主:
呵呵,大家有这样的经历也介绍一下,机电一机真的很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液压系统与气压系统最大的差别是液体不能压缩没弹性.而气体是能压缩而且有弹性.所以液压系统只要有一点泄露压力就会急剧下降,而气压系统稍微一点泄露可由压缩气体的弹性来弥补,不至于急剧降压.
也就是说液压不能替代气动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