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8):
我公司轧钢厂轧机主电机为变频调速同步电动机,6000KW,采用交-交变频器调速,请教高手:为何电机机壳与地绝缘?

网友A:
如果机壳没有接地,那就应该是与地绝缘的啊

网友B:
可能是供电系统的原因吧?

没用变频的电机外壳是不是也没接地啊?

网友C:
检查一下电机是不是没有接地;
另外变频器上一定要可靠接地;

楼主:
我说的是电机在安装时就与地之间垫上了绝缘板,我以前在发电厂工作过,同步发电机并无此种情况,我想可能于交-交变频器是否有关联?

网友C:
变频器到电机只有三条线,所以电机有没有接地线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电机在安装时就与地之间垫上了绝缘板,我以前在发电厂工作过,同步发电机并无此种情况,我想可能于交-交变频器是否有关联?

哦,我理解你的意思是问为什么电机机壳要故意不接地,是吧
一般我接的电机都是接地的,是不是你的那台电机的上面断路器是带漏电保护的

楼主:
对,就是连机脚螺栓都加上了绝缘导管。我们的进线是35KV,经整流变压器后到交-交变频器,到电机电压为1000V,一般变频器带有漏电保护功能,高压35KV是不接地系统,由电压互感器二次侧接成开口三角形,检测系统绝缘,不存在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此设备正在安装,出于好奇,我想弄懂是咋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电机在安装时就与地之间垫上了绝缘板,我以前在发电厂工作过,同步发电机并无此种情况,我想可能于交-交变频器是否有关联?

嘿嘿!绝缘板? 是么样子的? 是橡胶垫么????

如果是橡胶垫,那是减震用的!或是疏漏忘记了外壳接地线???

希望解决问题后上来回个答案

楼主:
电机轴承座垫的是3240板,电机定子下垫橡胶垫,轴承座机脚螺栓穿上了绝缘套管,到现在我有些明白了,定子垫橡胶垫起减震,转子轴承座垫3240板起绝缘作用,解决方向可能要在启动和励磁上下功夫。谢谢!

网友D:
那电机外壳有接地吗?

网友B:
电机轴承座垫的是3240板;;;;

这是防止产生转子轴电流的,

楼主:
电机轴承座垫的是3240板;;;;

这是防止产生转子轴电流的,

谢谢您的指教,还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同步电机转子转速和旋转磁场同步,轴电流如何产生?是否和转子磁场畸变有关?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还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同步电机转子转速和旋转磁场同步,轴电流如何产生?是否和转子磁场畸变有关?
或是否是只在启动过程中才有轴电流?

楼主:
那电机外壳有接地吗?--------------------------------------------------------------------------------------------------------------电机外壳应该接地,我找到接地螺栓了,还没接。

网友E:
偶这个水平无法想象6000kw的电机是什么样子。顶一个

网友F:
不太清楚,我们单位的通风机电机也是同步电机外壳有专门的接地,不过我们不是变频调速。我想是不是于变频调速有关系啊。

网友G:
同步电动机虽说转子跟定子旋转磁场同步旋转,但转轴贯穿定子铁芯通过两端轴承座及电动机基座形成闭合路,相当于一个单圈的变压器所以会产生轴电流。

网友F:
我今天去车间看了一下我们的同步电动机,电机轴承座垫了绝缘垫,我用万用表查了下并不绝缘,电阻很小。

楼主:
我也用万用表查了,总共5台6000KW的同步电动机,轴承座绝缘高的2兆多一点,低的140多千欧,肯定绝缘,我们的设备还在安装,接手还没连接,你的已运行,没绝缘大概是从接手那里串过去通地的,没啥影响。

网友H:
变频器驱动的电机,160KW以上的,都应该采取轴承绝缘措施.主要原因是防止由于磁路不对称以及高频分量产生的轴电流会导致轴承损坏.

楼主:
这下总算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