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电路图的问题,我把图片贴上来

楼主(2009-01-29):
我初学电气,看了几本电工入门,实践中却用不到。
问的东西可能太基础,各位师傅们请多多包涵。
下面电路图中的“B85”应该是一个转换装置,但没看懂是什么量之间互相转换。
此外,+UV1和-UV1看起来应该是24V控制电源的正负极,不知道起这个名字有什么说
道。还有昨天问过的“+ANL”不清楚是什意思,希望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A:
我认为这是用电气软件画图时,自动生成的代号.比如+UV1,-UV1,是端子号,

网友B:
应该是正信号!!

网友C:
我说说吧,遇到这种问题不必一定要搞清楚+UV1、-UV1怎么叫,知道它是电源、多少伏电压就行,B85是一个数字量转数字量的装置,学名隔离器。回答有误的话,请各位指教。

网友D:
“下面电路图中的“B85”应该是一个转换装置,但没看懂是什么量之间互相转换。”
我理解这个不是转换器,应该是个传感器,可能是个三线的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什么的,检测信号接入PLC的输入端

网友E:
把原图的这一部分拍个片发上来,你这弄了这一点点,怎么看??
想让那些老师们-----------------------------------------------------????

网友C:
我是这样理解的,+ANL、-B85是脉冲数字信号输入端,图中-B85方框左下角那个符号像是一个前沿脉冲符号,对否?好多要求较高的PLC控制系统是要求输入信号隔离的。继电器隔离就是方法之一。所以,个人认为是隔离器。

网友F:
我同意5楼ixiaobai的理解。
我再加两句
+UV1,-UV1,是端子号,其实对应的就是课本上的P,N
-B85是三线式NPN型接近开关。
当有物体接近此传感器,传感器内部磁场变化,使其常开点闭合
就有信号传送给PLC
plc接受信号。再通过PLC程序控制此传感器对应控制的设备。

网友G:
我还是同意7楼的。

网友H:
个人认为
1.+UV1,-UV1线号
2.+ANL是电控箱(柜)名
3.—UV1.X3是端子号
4.B85”应该是一个转换装置

网友I:
有这样的说法吗?!管它是什么,找万用表打打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J:
5楼说的好像是对的,但是如果是感应开关的话,为什么下面还要接+ANL,之后再接到PLC呢?+ANL是电源,所以这个图应该没有完整,如果这样的话很难判断。

网友K:
看图应前后联系看,看多了,积累经验就掌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