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9):
我搞电路,平时对家里的一些不是很顺手的东西做了一些改进,感觉方便好多了。
(1)风扇曾经是手动的,于是装了个空调遥控器上去,好方便了,同样调速定时。
(2)卧室开关灯。那个时候小孩刚出生,晚上总要起床开关灯,开关又很小,很不方便。于是在床头装了一对光电,这个开关一下子就大了,用手往那个方向伸一下就开了,再去一下就关了,这算是我的一个做创意了。
(3)把所有的灯都改成节能灯,亮度也还行,如果人多了再开大灯管,平时可是要省电不少了。
(4)我正准备做一个全自动晒衣架,下雨时自动收回来。

网友A:
床头的台灯是触摸式的,用手碰到金属部分就可以控制;
用的电风扇是带遥控的;
另外有个带时钟的定时开关,有事情要出去时可以把这个用上。设定好后时间到了自动就断电;

网友B:
厕所的灯改成声控的,延时60秒。

网友C:
呵呵!大家快说一下呀!我好用在我家里!自己在家很少用自己专业的东西!

网友D:
呵呵,我还真没改装过东西在家里
以前我爸把家里的电视装上了遥控,感觉很神奇
我结婚时,买了个遥控的开关装在吊灯上,一共10个灯泡,可以分三组控制。那时还不是很懂电,结果没用到3个月,就烧坏了。感觉很沮丧。其实现在懂了也没用,就是那个东西质量不好了,好像还花了70元呢

网友A:
今天去亲戚家,吊灯也是三组用遥控器控制的;

网友E:
呵呵,我也很喜欢搞这些(尤其是各种控制电路),比较实用的是普通电饭煲加装一控制器,这样放心上班,下班就有香喷喷的饭吃了.

楼主:
这个自动晒衣架是非常有用的东西了,上班去了,下雨可以自动收回,我想这个东西也应该是很好做的了。
自动饭锅,早就有了,象那些有预约的就是可以设定时间煮饭的,我用的那种就是,也不贵。一般带有预约的就是

网友F:
^_^现在买的风扇很多都带遥控器了^_^

到是带遥控的器的灯还比较少见,哪位知道有什么样的现成的,俺也想改装一下,俺现在用的是触摸的。

网友A:
如果你的灯也是好几个的话,可以买一个四路的遥控装置,几十元;
用遥控器可以分别对四路灯进行ON/OFF控制;

网友G:
我把电扇,灯和插座改成计算机控制的了。自己在做一个计算机控制的风机控制软件,由于没有那么多的风机,就把家中的灯,插座等电器都改为计算机控制,也可以就地手动控制,也可以用计算机控制,可以是有线控制(485),也可以采用双向无线收发模块控制,效果不错。

网友H:
版主真是太有创意了,有空把的你改过的照片发上来,个人认为功能上是能实现的,不过美观上是不是很好?呵呵

网友I:
专门做了一个闪烁通断插座,通断时间用两个电位器调节,可以控制风扇【模拟自然风】,控制电饭锅【微火炖汤等等】;

饮水机一键加热定时关闭,按一下按键,饮水机加热一次,烧开后关断节约电能;

网友F:
11楼的你太强了,你这个成本也太高了吧^_^

一般人用不起呀。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搞电路,平时对家里的一些不是很顺手的东西做了一些改进,感觉方便好多了。
(1)风扇曾经是手动的,于是装了个空调遥控器上去,好方便了,同样调速定时。
(2)卧室开关灯。那个时候小孩刚出生,晚上总要起床开关灯,开关又很小,很不方便。于是在床头装了一对光电,这个开关一下子就大了,用手往那个方向伸一下就开了,再去一下就关了,这算是我的一个做创意了。
(3)把所有的灯都改成节能灯,亮度也还行,如果人多了再开大灯管,平时可是要省电不少了。
(4)我正准备做一个全自动晒衣架,下雨时自动收回来。

改出来看上去也像个垃圾------无聊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自动晒衣架是非常有用的东西了,上班去了,下雨可以自动收回,我想这个东西也应该是很好做的了。
自动饭锅,早就有了,象那些有预约的就是可以设定时间煮饭的,我用的那种就是,也不贵。一般带有预约的就是

那么有用,建议你可以开办工厂,大批量生产,申请个专利,你不是更牛!

网友A:
用这个可以对4个控制设备进行遥控操作;

网友K:
上个月工作时找到一只s7-200的plc,被我拿回家,去买了一只红外开关,做了一个自动马桶冲水器,不过有点耗电。

网友A:
呵呵;就控制一个马桶就用PLC,真的不是一般的浪费;

网友L:
主题很好,如果大家深入讨论会镲出火花。

网友M:
带遥控的灯还没用过
不过用传感器 继电器 做过玩具 给小孩子玩 呵呵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个自动晒衣架是非常有用的东西了,上班去了,下雨可以自动收回,我想这个东西也应该是很好做的了。
自动饭锅,早就有了,象那些有预约的就是可以设定时间煮饭的,我用的那种就是,也不贵。一般带有预约的就是

还需要加传感器?万一小孩玩水枪,喷到传感器上,那衣服……

网友O:
大功率的电器经常会烧坏插头插座,我的处理方法是把插头插座去掉,换上一个小型断路器,又安全有耐用.

网友P:
现在墙壁开关86型的就带遥控,非常方便,我用过,可以自动学习码,一个遥控器可以带99路开关,或插座,而且可以手动操作,更换也非常方便,直接代替原开关即可。
 至于厕所或门灯我一般用人体感应开关较好,声控开关不是很方便。

网友Q(2009-03-13):
改装什么的我还没搞过,不过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把自动化用到家庭安保上,如果在家庭防盗门上加装PLC,PLC控制电动门闩,通过密码控制PLC,另外再加一套机械装置,如果输入密码几次错误,就由机械装置把输入密码的人控制住,并发出报警信号,大家说这个想法怎么样?

楼主:
楼上的成本太高了。不过PLC是可以做密码锁的。

网友R:
想法是不错
估计在家里做很难
急脾气的还得给你砸了

网友S:
有想法还要动手能力强
最近笔记本摔了下,显示出了点问题,自已动手修,结果是越整越坏,最后彻底不显示

网友T(2013-11-15):
这个,不会啊

网友U(2016-02-22):
1.亲戚家煤气灶改成开关电源供电
2.家里的灯都改成LED的
3.本来想做电动爆米花机,拖延症还没做
4.插板自己做的USB供电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U:
1.亲戚家煤气灶改成开关电源供电
2.家里的灯都改成LED的
3.本来想做电动爆米花机,拖延症还没做
4.插板自己做的USB供电的
煤气灶改成开关电源供电,有点怕怕。我吧我的老功放改成带usb播放MP3解码和收音机功能的。其他不值一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