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2000故障

楼主(2009-01-29):
EV-2000  55KW变频器运行中报故障E004(过电压)实测输入电压正常,三相416V。加速时间没问题。请各位高手!求助!谢了!!!

网友A:
运行中的过压与加减速时间没有关系;
减速时间过短只是在停车时会压;
可以把电机拆下或换个小功率的电机试一下,如果还是运行中过压且电源电压正常的话就可以断定是变频器有故障了;

网友B:
我想问一下!你的故障是不是经常出现!还是只出现了一次!
看看你的电源是不是正常!
我有个朋友是搞艾默生联包的!
你把情况说清楚点!
我让他帮你看看!

网友C:
如果每次都是这样,应该是变频器有故障了

楼主:
回以上各位老师!此故障经常出现。变频器运行大约十几分钟就出现此故障,请问是变频器那部分电路的故障?

楼主:
请问老师!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超过多少伏,变频器应该过压保护?

网友D:
变频器正常工作时直流母线电压约530伏,过电压时直流母线的储能电容被充电,充电电压到760伏左右时过电压保护

网友E:
^_^经常出现应该是过压检测有问题。你也可以测一下你的直流母线电压。看看有多少。

网友B:
我朋友说有可能是驱动板问题,但是你说电源输入有没有416V那么高?
直流母线那里你量一下有多高!你可以找你们那里的联保中心呀!
艾默生的联保中心比较多的!

网友F:
请问你,你的电机带动的负载是不是打贯量负载,如果是,配制动电阻了吗?斜坡下降时间还应与惯量相匹配。因为我厂就有大惯量设备,刚开始运行时,与你说的一摸一样,调了好久。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G:
查查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