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除氧水位的安装测量原理

楼主(2009-01-29):
火力发电厂中除氧水位测量的安装及原理,最好是火力发电热工安装典范

网友A:
请参考《热工测量原理》和《火力发电厂热控安装验收规范》

网友B:
用一个PID调节器带压差传感器不就解决了么.
压差传感器一个进口接在除氧水箱上部,另一个进口接在水箱下部.
通过水箱水位的高低给压差传感器一个压差信号,从而转换成4-20ma电流信号然后传给PID调节器.
这样就可以实现测量了

网友C:
除氧水位测量大多采用差压式液位计来测量,差压式液位计是基于液体静压平衡原理工作的。在汽相管上要安装一个单室平衡容器,平衡容器实际上是液位传感器,其工作原理是造成一个恒定的液体静压力,使之与被测液位形成的液体静压力相比较,输出二者之差。

楼主:
希望高手提供一个完整的安装图,附上检测原理。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