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9):
请问永宏的软件高速计数器频率最高能有几K ,我怎么看到有几个答案!!,有5K,10K,还有是说8KHZ!!!???????????????????????

网友A:
软件高速记数器有U/D,P/R,A/B三种记数器 总和记数频率为5KHZ

网友A:
你在那看到的几个答案啊

网友B:
永宏PLC的输入,在硬件上分超高速920k,高速200k,中速20k,中低速总和5k这四种;而在软件限制方面,单机最多允许定义4个软件高速计数器SHSC,理论上所有SHSC的输入频率总和不宜超过8kHz,否则会大幅降低CPU的反应速度。
因此,如果你用的是FBs-MA机型,则全部输入点都是中低速(总和不超过5kHz),那么你的SHSC自然也是超不过5kHz的;如果你用的是FBs-MC型主机,因为有一部分高速输入点(200kHz)和中速输入点(20kHz),如果你把这些输入点规划成SHSC,那么最终的效果则要受8KHz的软件限制了。这样不知道你是否明白。
至于10kHz的,我也不知道你从哪里看到的了。是否把中速输出的晶体管误认为是输入了?

网友A:
引用"那么最终的效果则要受8KHz的软件限制了。"
软件限制应该就是软件高速记数中断占用CPU时间而设定的限制的!
还有没有软件在别的地方对软件高速记数器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