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29):
我一新手,想在触摸屏输入一时间值,比如入芯5.3秒,把这5.3秒赋值到D0当中,那样的话,入芯时间在触摸屏上更本就不显示(T0),T0是0.1秒脉冲,不知到程式如何写?请教各位!

网友A:
用屏不可以用D0,最好用到D200以上数据寄存器。
程序:PLC -----  LD   M8000     MOV   K53   D200
        LD   M100    T10   D200

网友B:
屏上设置数值显示一个小数点就可以了;

网友C:
你的程序里应该是T0D0,这时T0的计时是D0中的值

网友D:
西门子的屏能实现这样的设定,在屏上的小数位上选择相应的小数位就行了。
你也这么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