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见过的故障

楼主(2009-01-30):
事故发生:工作人员使用湿拖把打扫配电室卫生,突然在其头上方(铝母线)发生弧光及一声巨响,自动开关脱扣,停电。
现场检查:1、自动开关各部位无过电流及短路造成的烧灼痕迹;
         2、检测自动开关初级各相间电压正常;
         3、自动开关的零压线圈的电源线被击断;
         4、断开各负载回路,使用兆欧表检测,无相间短路或接地;
         5、在弧光发生的铝母线相间有明显的点状烧灼痕迹(如图)
         6、点状烧灼痕迹在三相间比较密集;
现场环境:6—7级西风,外部温度¬—13oC,室内温度18 oC,配电室内拖地频繁,通风差,相对湿度较高。
个人分析:是某一种现象产生和弧光和冲击波将自动开关的零压线圈电源线击断,使自动开关脱扣停电。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连我们这里干了40多年的老技工都没有见过,希望大家能帮帮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随时通知我,在这里先谢大家了!

网友A:
楼主分析是正确的

空气湿度过大,导致空气被电力击穿

解决办法;加大导电体的对零位金属体之间的距离,安装通风排气扇

在北方都不用湿拖把拖地滴,要用半干的拖把拖地

网友B:
放电,有两个因数,一个是电压太高,一个是绝缘低,根据你的叙述,个人认为是环境湿度大所致,电网存在一定的高次谐波,尖脉冲击穿空气绝缘,高次谐波是诱因。另外,你厂有无大功率整流设备?或是能产生高次谐波的设备,如电流急剧变化的设备?解决方法:适当减少拖地次数,加强通风,增加滤波设备。上述原因及方法仅供参考。

网友C:
没见过这种现象
我们厂的变电站是买的箱式的,从来不去拖地的

网友D:
湿度太高,引起两者间的电容放电

网友E:
铝质母线排在潮湿的空气中表面极易氧化发毛,积聚大量灰尘后由于空气湿度大铝排的灰尘降低了绝缘程度,在潮湿空气中灰尘受潮导电先与铝排支架间产生漏电引起小火花、火花电离空气使空气导电,由于风大那么靠近支架绝缘子的两根铝排间会飞弧造成短路。因为脱扣灵敏所以没对线路造成大的损伤,强烈的电弧震动震落了支架绝缘的导电灰尘,所以往往再上电后就一切正常了。从图上看是低压侧开关(380V侧)所以应该定期停电清扫铝排、支架、开关等处的灰尘而不是用湿拖把拖地能解决问题的。其实这些在《手册》和《规范》里都有,只是平时容易忽略。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分析。室内湿度高是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室内的湿度按规定应该是多少呢?湿度达到什么值的时候空气会被击穿?
还有人提到一种静电放电的说法,大概原理是:“导体受到带电体的影响而在表面不同的部分出现正负电荷的现象,一般靠近带电体的一端出现与它异号的电荷,另一端出现与它同号的电荷,必为同时产生,且正负电量相等。风的摩擦加上拖地,使铝母排和防护网之间的电荷发生变化,空气中湿度的增加,产生了一连串的点与点之间的静电放电现象。
这种说法有没有可能,或者说有没有这样的事故发生包括相的公式和定意?

网友F:
我见过的工厂的配电室和变压器室,都是这么布局的,记得一个老车间的配电室的电缆沟内全是水,打扫卫生都用水冲。十多年了也没有发生故障,所以个人认为不是湿度太大。

网友G:
我们公司电缆沟内也全是水,会不会出事啊

网友H:
空气湿度过大,导致空气被电力击穿

网友B:
怎么湿度大不会击穿空气绝缘呢?我们公司高压室电缆沟曾经就因有水而频频发生相间空气绝缘击穿,水排干后,几年都未出类似故障。

网友I:
配電間電纜溝里是不能有水的,那樣就會增加室內濕度,就很容易發生事故。不過如果室內通風好的話也許沒問題 。

网友J:
电工手册上讲的是要求保持通风和干燥
我想上面楼主说得有道理

网友K:
既然楼主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也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是做海上风力发电的,现在我们的动力线母排也是露在外面的,没有完全的封闭起来,那么要是在相对湿度比较高的海上,再加上海上的盐度又比较高,这样是不是也会有你们说的这种情况发生呢,急需回答,我们的设备是不是需要在这方面做一些改造呢?希望你们能给我宝贵的意见,先谢谢了

网友L:
我不人为是湿度过大造成的,我国北方空气湿度不会太大.

网友M:
控制室不能用水拖地的。容易产生水汽。

网友N:
空气湿度大是主因
另外在电流较大的时候,母排会发生抖动弯曲

网友O:
湿度的问题!
老大很仔细啊。佩服中!就你所说的情况,我感觉是湿度造成的后果。从短路的地点来看。明显的是有水滴从高空滴落或者是顶面有东西在打扫卫生是跌落。建议你在地面找找看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