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30):
我厂炼钢转炉由4台电机驱动,使用4台MM440变频器控制,一天,4台变频器同时跳了,显示F0004故障代码,复位后一切正常。环境温度只有15℃,所有变频器风机运转良好,该控制系统采用以太网通讯,􀀃变频器选用PROFIBUS模块,采用数字量给定频率,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F0004是温度过高或风扇故障报警;
偶然出现一次也许是干扰等外部因素引起的;

楼主:
有道理,通讯线在安装时有的地方做的不够规范,有强电干扰的可能。谢了!

网友B:
大概是一些临时接入的设备使用时的干扰问题,比如说电焊机什么的,有强磁的东西

网友C:
同时跳,不是真的湿度过高的话,就是有干扰了,应该不会是别的原因了

网友D:
我们使用是山东惠丰的变频器在年前也是多次报F004。在检修时对散热器进行了一次清洁工作。现在一切正常。

楼主:
多多讨论,小弟在此谢了,就为一次变频器跳闸,2吨不锈钢报销了。

网友E:
"4台变频器同时跳了"2吨不锈钢报销了",后果这么严重,最好是找到真正的原因,以免类似的现象再发生。个人认为4台同时跳的真正原因没找到,建议你先更换一个新的上去,换下来的你好好查一下。

网友F:
4台一起跳闸,一个故障码,再合闸没事了,这只能解释为现场出现了一个强干扰,使4套系统同时动作。

如果认为这个系统很重要的话,应该设计双系统,一投一备。以防不测。

网友A:
不能停机的设备应当在变频器报警时马上切换到工频上或备用变频器上,设计时怎么没有考虑?

网友G:
对于这种问题,就是设计初没有考虑好!
也许没有考虑到所有变频器都会出现故障,这样的几率是太小!
还是好好找找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网友H:
注意通风,保持清洁。

网友I:
看下你们公司用的高压公司电网稳定不哦.电网波动也会使所有变频同时跳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