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传送数据

楼主(2009-01-30):
想请问各位师傅们:我想用电脑与西门子变频器进得数据传送.可是西门子变频器是串口的.我的电脑没有串口设备.想买9针串口变USB接口的数据线.不知可不可以连得的上.请各位多指点.我的变频器型号是.6SE系列产品.

网友A:
应该是USB转232,我不知道该变频器是232还是485的,如果是后者那么你还要购买232转485.质量没问题,驱动对的话,可以连上

网友B:
USB转COM口的话买个好一点的转换器;
差的只连能上MODEM这类电脑外设,与工控产品通讯有问题;

网友C:
现在这个接口转换的产品多的很,买一个就是的

网友D:
个人认为这种转换器有时不是很可靠和稳定,呵呵,有时不能通用。要是参数不多的话,你直接输入不就好了。

网友E:
变频器是485口

网友F:
你可能要先把485转成232再转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