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31):
大家好,我现在要用台达plc的加减速指令来控制伺服电机。要求每转一周伺服电机都停在相同的位置。如果plc的输出脉冲停止, 那么伺服电机还会因为惯性旋转么?

网友A:
用带加减速的脉冲指令,加减速时间长一点,可以停止脉冲输出时电机就停止;

网友B:
PLC的脉冲停止,伺服是否会停止,这与相应的PLC发脉冲的指令是有关系的。
如果用的是加减速指令,伺服会表现出有惯性的,但向楼上说的,把加减速时间设的长一些,好像是会解决的,最起码不会差很多。
建议要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从PLC的发脉冲指令入手,仔细看看相关的指令说明就可以了

楼主:
加减速时间定为58ms。如果停止脉冲输出了,电机会不会因为惯性而继续旋转。我要的是绝对定位,每次都要准确的停在同一位置。

网友A:
呵呵;加减速时间长短与负载的转动惯量是有关的;
惯性大的话需要设的减速时间要长一些;

楼主:
我带的负载不重,是一个切刀,不到0.5kg

网友C:
选择带电磁制动的伺服电机应该可以

网友D:
建议你先调试一下,因为你带的是切刀,惯性会小的,不行的话加制动的伺服电机。

网友E:
我还真没用过这个指令呢

网友F:
加精鼓励,部分同意。

楼主:
试过了,普通的伺服电机就可以,不用带制动的

网友G:
使用SolidWorks 可以自动计算出转盘的转动惯量

网友H:
伺服是有惯性的,但是如果你的定位只是注重结果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伺服是一直追随命令的,一旦超过你所需要的位置,但是它回返回到你命令的位置的。除非你不仅注重结果,又注重过程的话,那就像二楼所说的把加减速在PLC中设长一点,让她在很慢的速度下停下来,就不会过冲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