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31):
我富士品牌的变频器,现在带电机的地线电流等于电机的额定电流,已经用好长时间!电机也不坏!还能正常使用,无异常。不知为什么?哪位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A:
用什么设备测量出来的?

网友B:
单相电机吧!?

网友C:
按说电机接变频器,三根线就可以了啊,你是怎么接的线

网友D:
"现在带电机的地线电流等于电机的额定电流"楼主是说你的接地线上有电流,而且是额定电流?个人感觉不太可能。要不就是我理解有误

网友E:
你的意思是指;电机的接地线电流和电机电流一样大?

应该不会吧? 如果是谐波造成的也没这么大吧?

网友F:
瞎扯蛋!!! 怎么可能!

网友G:
可能是你的钳表有问提。

网友H:
是不是测量时你的钳表的hold键有按下啊?
如果不是那样,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变频器到电机的接线有问题,变频器的输出接到电机的接地端上了,但这样电机就缺相了,会有问题的!

网友I:
深表怀疑,什么电机?零线上电流多少?什么表量出来的?

网友J:
表达不清,重学语文。

网友K:
引用 网友D:
"现在带电机的地线电流等于电机的额定电流"楼主是说你的接地线上有电流,而且是额定电流?个人感觉不太可能。要不就是我理解有误
是漏电电流吗?不太可能。怎么接的线传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L:
他表述的不对吧,是不是地线啊

网友M:
恐怕是单相电机哦,火线和零线上的电流肯定是一样的啊!

楼主:
确实是这样的,用卡流表测得,没错啊,变频器都接地线的啊

网友N:
普通钳形表咋能测变频器输出电流呢,非正弦量是不能用普通钳形表测量的。

网友O:
变频器N端不是接地端,而是用来外接制动单元的。并且变频器一般要求单独接地,不可能象你图中画的那样接到电动机,请速查对。

楼主:
谢谢,我回去检查一下

网友P:
大姐,要不我去帮你实测一下吧.

网友Q:
普通钳形表卡的值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