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31):
小弟是大二学生,想自己先自学一下变频器,希望大侠们给小弟推荐几本比较好的教材,要能深入学习的,因为听说现在基本都是用的PLC和变频器的!~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很高兴看到你怎么早就为以后的工作做打算了
其实你选择根本不用看这些东西,只要把你所开的每一门课程都学好就行了。
打好基础以后在看变频器电气方面的东西都是小意思了

网友B:
变频器不需要什么书的,只要在网上下变频器的使用手册,多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C:
现在很多大学有自动化实验室,有机会你可以参观一下;

网友D:
^_^想学好变频器就先学好电机学和电力电子吧^_^这是最基础的东西了。

网友E:
资料的话网上很方便下载,不过实践很重要。呵呵

网友F:
做工控的话,plc 和变频器是最基本的东东了,教材的话到没有必要去刻意的找,学好基础是比较重要的,当然多看一点工控的杂志是有好处的,这个网站就有好多的资源可以利用的!了解的多了自然就系统起来了

网友G:
西门子的和ABB的变频器不错,推荐你看看西门子的矢量大全,很好的一本书,西门子官方网站上能下载到这个手册,仔细的看完肯定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H:
上面的5幅图片,表示的是变频器的5种控制模式的结构框图。它是变频器控制原理的宏观概述。要想入门,可以先宏观再微观的方式入手,这样既可在原理上掌握变频器的控制机理,从而融会贯通。

网友I:
引用 网友D:
^_^想学好变频器就先学好电机学和电力电子吧^_^这是最基础的东西了。

网友J:
学习一些基本的操作和控制
当然如果有实践的机会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