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1):
这里有一台电容补偿柜,30KVR,共8路.开关选用800A的,接触器选用63A的,熔断器选用80A的,热继电器范围是42-63.使用一段时间后,所有A相上的线缆都被烧坏了(25平方).有高手能给指点下原因吗?

网友A:
哈哈哈
熔断没爆吗?

网友B:
需要每相加一个电抗器。

网友C:
电抗器不是又增加了电感了吗?还能起到无功补偿吗?再说了如果熔断器断了那A相的线还会烧掉吗?有可能是三相不平衡A相的电流大的原因,还有就是熔断器的规格选大了,热继的整定值是不是设的大了,重新设置整定值把热继的触点加到保护电路中。

网友D:
接线有问题吧,热继电器跳了吗

网友E:
加电抗器,检查接线

网友F:
接触器选CJ19电容切换专用接触器,再看一下A相是否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