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程

楼主(2009-02-01):
我是新手,请提供一个方案,编一个工控程序,根据函数式(函数值为毫伏,时间为变量)通过D/A 转换输出 mv信号 即可。(例  V=A*t+SIN(B)*t  ;  A,B 通过键盘输入)
(本人将mv信号作为 PID 控制的给定值)
请联系 yujiankang@w.cn

网友A:
是用PLC吗
要选一个可以有正弦指令的PLC
公式不是问题,难点在PID上了

网友B:
公式没有问题,主要是PID控制什么,精度要求等,调试一下应该不是难事。

网友C:
模型好做,具体的PID参数调试需要经验了

网友D:
可以用查表法算S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