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计数~

楼主(2009-02-01):
做一个点动的程序。按下去伺服电机工作,松手之后,伺服电机停止工作。
现在想计数脉冲输出的个数。应该怎么做呢?
请教各位老大!

网友A:
把伺服放大器上的脉冲输出端接到PLC的高速计数端上就可以了

网友B:
用脉冲输出要注意和PLC的匹配问题
有的PLC接受的高速信号是集电极的
多数的PLC内部就有计数脉冲的

网友C:
伺服输出的有的是差动信号,要芯片转换成集电极开路信号给PLC;

楼主:
我记得应该plc内部有个特殊数据存储器是用来计数的,可是找不到了
我用的是台达EH系列的

网友B:
一般的PLC内部是有的
记不清没什么关系,用时查下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D:
用高速计数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