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呀......

楼主(2009-02-01):
我厂有一个液压油箱,由于温控传感器坏了(输出4-----20毫安)其作用是采集信号传送到PLC温控模块.造成电机不能起动,由于没有备用温控传感器,有什么办法用一个模似4----20毫安仪器代替温控传感器暂时使用应急.

网友A:
找个信号发生器就可以了~~一般厂家的电工班都应该有的。

网友B:
弄个假信号调到合适范围代替,注意看着点测量点不要出故障

网友C:
找个电阻接上,电阻值根据PLC电流输入内阻计算.
改程序也可以.

网友D:
只要一直给个mA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E:
找个模拟发生器最方便,或者找个电压信号转下

网友F:
有带4~20mA输出的万用表,可以设定输出电流;

网友G:
改程序,增加其他的保护反馈

网友H:
短接PLC输出点就可以啦

网友I:
给一个4-20毫安的电流信号就行了,根据需要通断这个给定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