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自偶降压起动柜里的变压器,如果让它工作,并且星点闭合,但输出不接电机,现在这个变压器会发热吗!(变压器始终工作在启动状态)

网友A:
不接负载发热很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接负载发热很少.

应该是这样的
不用的话,理论上是不消耗功率的

网友C:
可能不发热,但是耗电不少

网友D:
如果让它工作,并且星点闭合,但输出不接电机,现在这个变压器会发热吗!(变压器始终工作在启动状态)
肯定会发热的

网友E:
发热很小的,因为没有负载。

网友F:
这个相当于空载,发热量很小!

网友G:
会发热啊,除非没有电阻啊。

网友H:
起动用自耦变压器,起动结束后可断电,何会发热?

网友I:
应该只会有铁损铜损发热了,不过温升很小,可以不记.

网友J:
自耦变压器绕组是高压边和低压边共用的. 在一个闭合的铁芯上绕两个线圈,当一个线圈通入交流电源时(初级线圈),线圈中流过交变电流,这个交变电流在铁芯中产生交变磁场,交变主磁通在初级线圈中产生自身感应电动势,同时另外一个线圈(次级线圈)中感应互感电动势.通过改变初、次级的线圈匝数比的关系来改变初、次级线圈端电压,实现电压的变换.
    怎么会不发热呢?

网友C:
空载发热量很小的

网友K:
空载发热量很小

网友L:
不会发热,空载只用铁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