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1):
我们这有一天车,但冬天天车上需要用电暖,电暖功率是2KW/220V.原上装有一台380/220控制变压器因为功率小烧坏了!我现想装一台起动柜上用的自偶降压变压器!我给它的输入加上三相电,把它的星点封上,然后我取一个星点,然后再取一相电,这不就有200伏了吗!但不知道我这样用电行不行!自偶变压器这样用发热会不会很严重!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不行,变压器受不了的

网友B:
建议你把自耦变压器的绕组串联起来当电抗器降压

注意首尾串联

网友C:
不行的,这样很容易烧变压器

网友D:
个人认为这样做不安全,安全很重要呀

网友E:
我觉得这样不行,变压器很容易烧毁,建议还是装一台380/220控制变压器,容量选择大一点的。

网友F:
同意楼说法,

网友G:
把电加热器串上一个二极管接在380v上

网友H:
直接一火一地也比这强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把电加热器串上一个二极管接在380v上

这个主意不错,但要注意二极管的功率。

网友J(2009-03-07):
12317,可以具体的说下节法吗,,比如花个图,,期待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