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2):
我家里的空调是单独从电表接一组线路出来,
可夏天打上没一会,熔断丝就烧了.换上一根,又是如此.
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是电压不足哈是什么,顺便给我解释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A:
你保险丝容量选多大的阿

网友B:
查一下说明书或咨询厂家,确定同型号上用的保险丝的电流是多大;
如果是同等规格的你量一下电源的电压,也是正常的可以让厂家检修一下;

楼主:
- -!
忘了说了,我说的是电源匝刀上的熔断丝,不是空调里的熔断丝,
电压好象是220V的挖.
家里哈装了个稳压器,因为村里电压有时不稳,时常都有低到180V的情况都有,不知道这有没有影响挖!

网友C:
保险丝的容量太小了
好好看看你的插座是不是有问题
怕是松了接触不良
从这两个方面排除一下

楼主:
那就是可能我的熔断丝容量选错了是不是?那我可不可以把熔断丝多折几次来接,用来代替呢?

网友D:
你用的是多大的保险丝,考虑一下你家里的用电负荷,看是不是保险丝太小了。

楼主:
我回去会看一看空调要求配置的熔断丝的容量的,谢谢了.
另外,空调插头插的那个插座好象有烧焦的迹象.什么原因呢?
是插座质量问题哈是什么?

网友E:
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种可能:
1.保险丝选小了,或者保险丝不符合标准或是安装时没安装好,松动。
2.空调有故障了,电流比正常时大了。

网友F: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来看应该是熔丝选的太小,选大一个型号的试一试。另外,你用摇表测一侧空调的绝缘情况!

网友G:
哪里去找摇表呀,呵呵,先确定保险丝的型号,然后再判断

网友H:
先估算你家用电负荷量是多大
然后算出电流多少
在选择合适的保险

网友I:
换个漏电空开不就好了?老换保险丝多麻烦啊

楼主:
换断路器的话,换汤不换药,照样跳!哈是等我回去查看一下保险丝容量再说吧!谢谢各位的建议.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