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2):
刚装了INTOUCH 7.11软件用不了,在XP系统里装的,装好了就是打开原做好的上位机就是找不到程序.不知什么原因,是不是不难在XP系统只能装在2000系统啊

网友A:
有些老版本是有这些问题的.一般工控软件比WINDOWS版本要落后3~8年(!)

网友B:
在XP中应该安装9.0或者以上版本~~

网友C:
版本太低了

网友D(2009-04-13):
老版本存在这个问题

可以新建一个和你程序相同名字的,然后把程序拷过去覆盖新建程序就可以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