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2):
#include
#include
/************汉字点阵*************/
uchar code hanzi[4][32] =      //一个汉字分两行,所以数组二维数为字数的两倍
{
{0x00,0x02,0x00,0x0c,0xff,0xf0,0xa0,0x01,0xaf,0x91,0xaa,0xe2,0xba,0xba,0xaa,0xa4,
0xaa,0xa4,0xaa,0xaa,0xaa,0xb2,0xaf,0xa3,0xa0,0x02,0x80,0x02,0x00,0x00,0x00,0x00},              //厦,0
{0x00,0x00,0x00,0x00,0x1f,0xff,0x80,0x00,0x60,0x00,0x00,0x00,0x40,0x00,0x40,0x00,
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2,0x40,0x01,0x7f,0xfe,0x00,0x00,0x00,0x00},              //门,1
...
};

/************位定义**************/
sbit sttp = p2^7;
/************变量声明***********/
uint n,i,j;   //delay()延时函数计数变量
uint x,y,z;   //out_hanzi()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 n);   //延时函数
void out_rxd(uchar *d);    //汉字输出

/************主函数**************/
void main()
{
scon = 0x00;
while(1)
{
 p1 = 0;
 for( x = 0; x
/************子函数定义?********/
void delay(uint n)
{
 for( ; n > 0 ; n--)
 {
  for( j = 0; j
}
void out_rxd(uchar *d)
{
sbuf = *d;   //启动串行口传送
while(ti == 0);   //等待串口传送结束
ti = 0;    //将串口中断标志位置0
}
、、、、、、、、、、、、、、、、、、、、、、、、、
#define fosc 24    //定义晶振频率
#define init_th0 0x3c   //定时器t0初始值
#define init_tl0 0xb0
#define tmod_t00 0x00   //定义t0为方式0,gate=0,c/t=0,13位计数器
#define tmod_t01 0x01   //定义t0为方式1,gate=0,c/t=0,16位计数器
#define tmod_t02 0x02   //定义t0为方式2,gate=0,c/t=0,自动装入8位计数器
#define tmod_t03 0x03   //定义t0为方式3,gate=0,c/t=0,定时器0分成两个8位计数器,定时器1停止计数
/*缩定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p1口位定义*/
/*p2 bit define*/
/*p3 bit define*/

网友A:
有点难度,一般我是用现成软件打几个汉字就完了.

网友B:
刚开始学,所以收藏

网友C:
楼主的资料多谢了,欢迎写成文章给《电子报》投稿!可以直接联系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