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2):
请教各位老师,我们厂有些变频器的工作环境不是很好,需要清灰,在清理过程中,需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A:
应该用酒精之类的来清洁

网友B:
首先必须断电(不要笑哦),然后用毛刷清理表面灰尘.有条件的可拆开外壳用压缩空气吹净积灰,有油腻的话用酒精之类清洗但必须吹干后才能使用.维修和清洁设备必须有详细记录和操作者签名,只有管理到位才能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网友C:
看看你的变频器的个头有多大了
小点的用皮揣子加小刷子
大点的用风吹吧,注意水分

网友D:
首先必须要先断电,等电压降到安全电压一下再开始工作。最好用毛刷。千万不要用压风机来清洁变频器!

网友E:
个人认为还是拆开后用吸尘器比较好。尽量不用压缩空气。

网友F:
用压缩空气时也要注意,因为有些压缩空气里含水量很大,要先放一下气后再来吹。

网友G:
如果是粉尘的话比较好办,用吸尘器就行了;
如果平时环境中有油雾的话,会粘在上面,很难清除;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们以前就清过,用压缩空气吹效果最差,吹后变频器老报警,要运行一个班才正常,用吹风机吹,效果好一点,但还是有报警,弄得电工都不敢吹了。但灰尘太重,还得吹,总比烧变频器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