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2-02):
 刚从校门走出来,在学校里最多是接接端子,读读示波器啥的,

真到了工业现场突然发现自己都不太敢碰220的电,用电笔都胆突的。

总感觉用自己的身体接地去使氖管发光,是件很可怕的事。

各位老师有没有碰到过试电笔不好用甚至短路的情况啊,比较担心啊 。

网友A:
也许我这话不太中听,但还是想说.搞电的不被电那就不是搞电的了.只有当你被电到时你才会尊重电,才会懂得如何正确操作,被220V电几下没什么.

网友B:
胆子要大一点,这样才能干活~~心要细一点,这样才不至于在干活中……不说了

网友C:
我都北电了好多次了。用试电笔时,身体接触金属帽其实是给氖管一个220V的电压,人体起了零线的作用,不过这个电流很小的,不用担心被电到!

网友D:
总之一句话,搞电的要胆大心细。

网友E:
呵呵;胆子这么小,先给厂里的师傅学吧;

网友F:
呵呵,电笔是安全的~~除非~~~~

网友G:
记住 一定要胆大心细。人体本来就是导体,电笔就是利用人体是导体来做的。不要害怕。呵呵

网友H:
自己小心了,不喜欢就不要用电笔了,用手摸摸就知道有没有电了。

网友I:
如果人体不是导体,试电笔就不是现在这个结构了。

网友J:
没被电过?
电是很奇妙的啊!
没电笔的时候还要用手背去验电呢!
既然干了这行就得爱这行

网友K:
知道了原理,做工作就不会怕了,不然是心里没底的

网友L:
我们孩子都敢玩电笔了。呵呵
他才5岁!呵呵

网友M:
只能胆大心细了,做电工的没有几个没被电过的,所以电工都是越做越胆小

网友N:
害怕用电笔
就用万用表

网友O:
我被电不知道几次了

网友P:
用电笔不准,最好用万用表。

网友Q:
多用电笔量几次电,心里就会踏实许多,建立起信心。我第一次用电笔量电也有些怕,又怕别人嘲笑,麻起胆子量了一次,一点感觉都没有,信心一下就建立起来了。

网友R:
电流很小的。没有什么关系的。呵呵

网友S:
现在不是有一种手表,戴到手上,在线路跟前一放,有点手表就响了,不论是220V还是10KV都响的,你买一个吧,省得用电笔了

网友T:
我们厂的 工人都是一人一台设备,但是设备却是几台共一个铡刀,所以有一台出问题了,我一般都是带电解决,被电是正常不过了,几乎平均一天要点一次了,习惯了。

网友U:
你最好使用声光测电笔吧,这种测电笔不用手做导体,看来你经验刚刚开始,慢慢来吧

网友V:
你要不是导体那电笔就失去意义了!

网友W:
干长了就没事了.

网友X:
不要用电笔大力拧螺丝就对了

网友Y:
没有你说的那种情况,搞电被电到正常情况

网友Z:
记住脚上的绝缘鞋一定要好,关健时刻能救你命。尽量不要带电操作,带电操作时旁边一定要有人,测电笔的电阻是不会短路的,这一点放心好了,当然测电笔一定要完好无损的。

网友AA:
用指甲去碰电笔,没有漏电再用手去碰电笔。

网友AB:
不用电笔还可以用万用表测电压,但要记着用电笔验电前要在确认有电的地方试验电笔有没有坏

网友AC:
搞电的应该是电怕你.不是你怕电.总之要心细胆大.我就不用电笔用手摸摸.不过要小心.

网友AD:
电笔内装有降压电阻,流过人体的电流非常小,不过若是此电阻没了,那千万不能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