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

楼主(2009-02-02):
大家好,

    我的西门子TP670黑屏.打开一看是高压板烧坏了.已不能修复.我就用另一西门子高压板代换,

 TP370接在高压板上的原有5根线,我找到了12V 地 和控制线,另两根无电呀,只接三根线有高压,屏幕只很暗的亮光,  请教大家是怎么回事啊?  把五根一起接上也是一样

  说明我坏的西门子触摸屏高呀板是5根进线,三根出线.代换的是5根进线2根出线,也就是接灯管的线.

  请大家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啊.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我的邮箱:cddhb123@163.com

网友A:
2个的电压是不是一样的?
不同型号的互换不一定可以;

网友B:
随意拆换会造成旧的修不好,新的拆坏了的结果.如果不是同样型号同样接线的更不要轻易拆换.坏的板子如果不是烧得面目全非,可以尝试修复.先按原理测量各点电压,找出损坏元件换掉就行了.
当然能送到生产单位或销售单位去修理就更保险了(修复后有一定的保质期).

网友C:
还有一根线0-5V控制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