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PLC运行

楼主(2009-02-02):
我厂一S7-400自控系统,组成:S7-400(4142DP)作主站,下带3个ET200M(153-1)子站,两台上位机互为热备。本系统已使用3年多了,一直没有太大的问题,偶而会不规律出现3个子站与主站不能通讯的故障,但都只有一个扫描周期,可自动恢复,基本不影响使用。
现在经常出现主站不能访问2号子站的故障,有时一分钟会出现好几次,但每次也只有一个扫描周期。出现此故障时上位机显示2号子站模拟量信号有大的干扰情形。现经查在开一台变频电机时就会出现这个故障。但在2号柜中控制的是两台变频电机,而且这两台电机的走线方式基本一样,开另一台没事,过去开这台也没事,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在组件信息诊断中显示,不能访问2号子站柜(站号为7)或不能访问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或不能访问模拟量输入模块的1-2个通道,但模拟量输出模块却可以访问,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急待高人指点!!!!

楼主:
另:2号站组成:PS7-2A电源(仅供153-1与底板),外置DC24V10A电源,153-1通讯模块,2个32路数字输入,2个32路数字输出,1个8*12bit模拟输入,1个8通道模拟输出模块。

网友A:
如果是变频器的干扰引起的,要考虑接地、加电抗器及滤波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变频器对PLC是会有干扰的,主要是对数据线的干扰

网友D:
如果是变频器的干扰引起的,考虑接地、加电抗器及滤波器是必要的,但是你的跑线不知是怎么跑的,你可以不同的路径走个临时线试一下,再就通讯用的什么线,标准吗,这方面也影响,你不能墨守成规的考虑问题,有时候同样的系统不一定出的故障就必须是一样的。浅见

网友E:
数据线都加上屏蔽,用带屏蔽的数据线,应该会加强其抗干扰的能力!

网友F:
用屏蔽线做数据线,屏蔽线一头接地,变频器也需可靠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