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带刹车电机问题

楼主(2009-02-02):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 SEW带刹车电机三相接入端有一相还外接一个圆柱型的装置,内部没有拆开,不知道这个起什么作用?

网友A:
抱闸用的电源

网友B:
圆柱型的装置,应该是抱闸的电源接线部分,你拆开看一下就更清楚了。

网友C:
我认为是给抱闸提供直流电用的吧
说的可能不对,请高人指教啊,我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网友D:
是给抱闸提供直流电用的,里面就一个全桥,不过用了3个脚。原理自己分析。呵呵呵

网友E:
为抱闸提供直流电的装置,大部分是半波整流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F:
我们用的是接的一个盒子啊 ,没有圆柱型的装置

网友G:
就是个整流

楼主:
还是不是很明白啊,如果是电源那怎么只有一相进去呢,交流变直流应该也要2根线进去啊,否则电压怎么来的呢

网友H:
如果电机是星接的,那么整流电源取一个电机的相线,和星点,整流的DC90-110V,再接抱闸线圈;如果电机是角接的,那就是接2根相线,整流输出的DC170V再接抱闸线圈.

网友E:
刹车电路
如果你的那个东西是3根引出线的话,就可能是这样的了,不是,我也没法。